六角方料去除表面氧化皮

楼主(2017-05-04):
六角方料想要去除表面氧化皮,请问有哪些方便、高效的方法?

网友:
办法很多,人工、机械都行。

网友:
1)化学氧化法
  处理方法是将零件放于配制好的溶液中,在一定的温度下经一定时间的氧化反应后,则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再经清洗及烘干等操作即可。
2)碱性氧化法
  处理时把零件浸渍在调配好的溶液中加热到135℃~155℃,处理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零件中的碳含量的高低。金属零件经氧化处理后,再用60℃~80℃的含量为15g/L~20g/L肥皂水漂洗一下,时间为2min~5min,然后分别用冷水和热水冲洗干净并吹干或烘干5min~10min(温度为80℃~90℃)。
3)酸性氧化法
  即将零件置于酸性溶液中进行处理。与碱性氧化法比较,酸性氧化法较为经济,处理后金属表面所生成的保护膜,耐腐蚀性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处理后所生成薄膜的性能,故应用广泛。

网友:
这个首先看你的材料尺寸打不打   不大的话化学腐蚀应该是最快的   只是一般都涉及到易制毒范畴   不好弄到

网友:
如果截面不大,量大要求不高的话机械方法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