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三轴丝杆两端轴承安装方法

楼主(2017-05-04):
这是现有结构,请大神们指点,如能提供装配示意图,不甚感激!
1.丝杆支撑座;2.电机座;3.电机;4.锁紧螺母;5.滚珠丝杆;6.联轴器;7.垫圈;8.角接触球轴承7204C。

网友:
这个结构没有错,可以用。

网友:
8位置的轴承要和轴承座紧配合这样丝杠安装会方便   其他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A:
轴承接触角为啥是C?

网友(点评):
C 角接触球轴承公称接触角a=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接触角为啥是C?

请问您想表达什么,可以直接说出来,大家一起探讨交流,谢谢

网友B:
左边轴承,内圈没有定位,有什么讲究?

网友:
如果左端也顶死,在实际装配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尺寸链满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想表达什么,可以直接说出来,大家一起探讨交流,谢谢

我想说的是,丝杆既然都采用了预拉伸,为什么,角接触轴承采用的是最小的接触角C,而不是更大的 。这样轴承的轴向负载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丝杆既然都采用了预拉伸,为什么,角接触轴承采用的是最小的接触角C,而不是更大的 。这样轴 ...

你算是看出来问题了,应该配什么角度?要求高转速

网友(点评):
高转速。可能只能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轴承,内圈没有定位,有什么讲究?

不好意思,最近没上论坛,这个是预压预拉配置

网友(点评):
哦,给予拉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