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汽车操纵机构总成及分总成(换挡器)方面的资料,介绍介绍相关的构成及原理知识

楼主(2017-05-04):
请教群里高手,本人想了解一下有关汽车操纵机构方面的知识,比如操纵机构设计原理,设计规范/参数,相关行业标准、分总成及总成的主要组成等相关知识。
急求,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楼主是做整车设计的吗?

网友B:
汽车标准里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标准里应该有。

能提供一下,具体的网址不,我自己慢慢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整车设计的吗?

我想要的资料,好像和大侠提供的资料不一样呀,可能不是同一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资料,好像和大侠提供的资料不一样呀,可能不是同一个系统吧。

   换挡机构设计大体分为手动挡和自动挡两大类(AMT/DCT/AT/EV/HEV)。要想做成一款换挡舒适的换挡机构其实很复杂的,要对换挡性能的匹配(换挡力和换挡行程的设计)、换挡舒适性的匹配(需要人机校核)、换挡的刚度要求(主要是换挡机构结构要设计好,保证换挡机构的刚度要大),还要匹配换挡吸入感匹配(只要通过调整变速器的配重块、换挡拉索的阻尼感匹配)。如果仅仅是设计一款换挡机构那还比较好做,如果要做成换挡机构的平台就需要花很多时间了,因为不同平台的换挡机够换挡力和形成有差异的,比如SUV的换挡力和行程就比一般的车要大。下面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f6ea1c9ec3d5bbfc0a74c8.html

再提供一个QQ号:449114898,你可以加他,曾经做过换挡器的,也许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