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速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17-05-04):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伺服电机加速扭矩怎么计算?要详细点的过程谢谢!

网友:
参见如下资料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自动计算版).xls

网友(点评):
表格里T3=TL-TA应该错了吧 应该为T3=TA-TL吧

网友(点评):
同意 Sunza501的观点, T3=TA-TL

网友A:
我晕,你不是问了最大角加速度阿,这个应该和那个相关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不是问了最大角加速度阿,这个应该和那个相关阿....

对啊对啊 ,因为我想选伺服电机,然后需要算加速转矩,现在感觉有点乱,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不是问了最大角加速度阿,这个应该和那个相关阿....

对啊对啊 ,因为我想选伺服电机,然后需要算加速转矩,现在感觉有点乱。。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对啊 ,因为我想选伺服电机,然后需要算加速转矩,现在感觉有点乱,不知道怎么算。。。

加速时的驱动扭矩:T2=T1+J*W
T2:加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
T1:等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
J:对电机施加的惯性转矩kg.m2【J=Jm+Jg1+(N1/N2)2*[Jg2+Js+m(1/2*3.14)2]】
W:电机的角加速度rad/s2;
Jm:电机的惯性转矩kg.m2;
Jg1:齿轮1的惯性转矩kg.m2;
Jg2:齿轮2的惯性转矩kg.m2;
Js:丝杠的惯性转矩kg.m2
我在网上看到的公式,然后 我就问了怎么算这个最大角加速度。然后
最大角加速度=电机的最大扭矩/电机的转动惯量
上面是没有负载的情况,有负载的话,则:
扭矩=电机最大扭矩-负载所产生的扭矩,
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负载惯量+丝杆或皮带等的惯量
这样不就是说 代入上式J*w就等于了(最大扭矩-负载所产生的扭矩T1),然后 T2=最大扭矩。。。所以就乱了。

网友(点评):
没看出来那乱。

网友(点评):
电机的最大扭矩并不是你这里说的T2,就好比一个人最大可以提起200KG(类似电机最大扭矩)的重物,,但现在只有一个100KG(T2)的物体,外加一袋10KG水果(负载T1)这时他提起这个重物+水果没问题.

网友(点评):
电机的最大扭矩并不是你这里说的T2,就好比一个人最大可以提起200KG(类似电机最大扭矩)的重物,,但现在只有一个100KG(T1,也即负载扭矩)的物体,这时你要加速(J*W)提起这个重物,你这时就需要类似T2的力提起重物

网友(点评):
第一个点评类比错误,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速时的驱动扭矩:T2=T1+J*WT2:加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T1:等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J:对电机施加的惯性转 ...

前几天一直没时间看,明白了!万分感谢!

网友(2017-11-09):
谁能把附件的内容粘贴在回复里看一下

网友B(2018-03-13):
选伺服电机还要算这个?是电机本身参数的话,找供应商就好了吧,要不就看型录

网友(2018-12-31):
威望什么来的啊?我想看附件!!

网友(2020-03-05):
最近也在电机选型上遇到问题,想参考一下

网友(2021-06-19):
同意 T3=Ta-TL

网友(2021-08-06):
附件看不到

网友:
直接把需要的参数告诉我们厂家,我们这里会给你合适选型的。

网友C:
甲会乙会 都不如自己会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C:
甲会乙会 都不如自己会

说的对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B:
选伺服电机还要算这个?是电机本身参数的话,找供应商就好了吧,要不就看型录

供应商不给算啊

网友:
是你是你还是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时的驱动扭矩:T2=T1+J*WT2:加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T1:等速时的驱动扭矩kgf.m;J:对电机施加的惯性转 ...

好复杂

网友:
这个问题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