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31210材料要攻M4的丝

楼主(2017-05-04):
        材料J31210这种材料我们第一次接触,零件要攻M4的丝,我 们试了很多种丝攻就是攻不动,底孔已经钻至3.4还是攻不动,有对这材料了解的求赐教。

网友A:
楼主这是哪国牌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哪国牌号??

好像是国标号,不是材料牌号。

楼主:
请问一般难加工材料的应对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国标号,不是材料牌号。

能查出来是什么材料吗,

网友:
手动使用一锥,二锥加工

网友C:
攻不动是什么概念?硬?粘?钻孔时感觉材料的特性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国标号,不是材料牌号。

哦,呵呵,原来如此,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不动是什么概念?硬?粘?钻孔时感觉材料的特性像什么?

感觉与不休钢类似

网友D:
如果只是粘硬度不高的话可以试试挤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粘硬度不高的话可以试试挤压丝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