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的屈服强度比抗拉强度还高?

楼主(2017-05-04):
各位请查阅,材料为L340/420,板材的屈服强度比抗拉强度还高?

网友:
伸长率还那么大?

网友:
看材料标准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如真如图片所示,说明这材料不抗拉。

网友:
这是笑话吧

网友A:
抗拉前面有大于等于,屈服强度460的那块板的抗拉强度肯定高于460

网友:
同样的标号,批次不一样,强度有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赞同6#的解释,数值的范围不一样。

网友:
楼主去查一下应力应变曲线(我手机回复不能上传)图时先了解屈服强度σs,它表示材料从弹性状态过渡到塑性状态,其中s 点是这个零界点,即弹性变形转为塑料变形;超过这个点材料就要被破坏了。抗拉强度σb,它表示试样拉断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值。因为抗拉在屈服点s之后,所以抗拉一直都大于屈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拉前面有大于等于,屈服强度460的那块板的抗拉强度肯定高于460

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