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两联件到底含不含油雾器?

楼主(2017-05-04):
气动两联件到底含不含油雾器?求不含油雾器的气动两联件型号?

网友A:
三联 的意思就是说过滤器+调压阀+油雾器
两联 只是将调压阀与过滤器集成后+油雾器
看看德国费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联 的意思就是说过滤器+调压阀+油雾器
两联 只是将调压阀与过滤器集成后+油雾器
看看德国费斯托

我用的是气缸不需要给油,请问该怎么选型空气处理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气缸不需要给油,请问该怎么选型空气处理元件

参考德国费斯托的样本

网友B:
在油雾器里不加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德国费斯托的样本

用一个空气过滤减压阀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油雾器里不加油即可

这样会给别人指责你的口实,他们会说不加为何选三联件

网友:
你要确切的型号应该参照厂家的样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订货。不需要雾化的话单独出个减压阀和过滤器就可以了吧,样本上应该有。

网友(点评):
单独出个减压阀和过滤器?有没有两者集成一块的

网友:
两者都含油雾器,功能都一样,只是外形三联件看起来更高大上些,价格不同

网友:
FRL,L是油雾器,润滑阀门、气缸。
如果不要,改为滤油器。实际上很多品牌的阀门、气缸都可以做到无油润滑,有油反而可能会导致气路的不稳定,特别是真空应用情况下更为突出。
找厂家,不管是两联件,还是三联件,说明要滤油器。

网友(点评):
不需要滤油器也不要油雾器,该如何选?

网友:
不需要滤油器和油雾器,那就选基本的调压、过滤(滤尘)基本单元即可。

网友(点评):
我选的是过滤调压阀AFR1500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