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精密磨削隔圈

楼主(2017-05-04):
       这种立车磨削圆环隔圈,尺寸直径550,厚度8,加工精度要求 平行度0.5μm,粗糙度0.4μm,能不能做到?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0.4μm的表面粗糙度时可以做到的,但是0.5μm的平行度不确定啊,需要知道机床本身的加工精度的

网友(点评):
冈本转台磨床PRG6DX

网友:
隔圈什么材质的

网友(点评):
材质铝合金 铜啥的都可以

网友:
尺寸直径550平行度0.5μm你做不到,回转工作台满足不了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
0.4的粗糙度没问题,磨床的粗糙度能做到很高。但是你要的平行度只能通过机床本身的性能来决定了,

网友:
楼主,这样磨削方式的设备是非标设备吧?叫什么名字?

网友(点评):
冈本磨床PRG6DX

网友:
平行度是指哪两个平面要求平行呢?

网友A:
直径这么大、平行度确实很难达到?

网友:
你图上所示的 进给方向,在你这里其实并不需要进给。所以对机床的要求降低了很多。
但要做到5UM就已经需要比较贵的转台了。0.5um,我不敢想象。
顺便请教一下:这种工件你们是如何做0.1um级别的测量的?

网友(点评):
这是光学产品上用的,测量用ZYGO激光干涉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这么大、平行度确实很难达到?

是啊 很难达到,产品要求这个精度,所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

网友:
楼主好!能不能稍微详细介绍一下激光干涉仪如何测量这个工件的平行度的?
有没有考虑过用气动转台?我知道直径600,产品精度可以到1um 的转台已经价格昂贵了。0.5um不知道谁家有。

网友(点评):
具体如何测量我也不清楚。。。这个是客户的产品

网友:
测量估计是用等厚干涉

网友:
铝合金 铜怎么磨???

网友:
不锈钢材料的我倒是磨过,但是精度没有你这么高1μ还可以试试

网友B:
普通的床子精度做不到平行度0.5um,也许少量的大师傅可以一点点的抠出来,但是废品率受不了;钢制材料粗糙度0.4um不算难,可以做到,铝合金、铜一类的材质粗糙度0.4um有些悬,表面会有烧伤、氧化、毛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床子精度做不到平行度0.5um,也许少量的大师傅可以一点点的抠出来,但是废品率受不了;钢制材料粗糙 ...

他们用的是单点金刚石车床,去除量很小

网友:
这么高精密的平行度要求,建议还是咨询磨床厂家吧。

网友:
磨出来平行度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用的是单点金刚石车床,去除量很小

平行度的精度控制在加工机床的精度,比如夹具精度,机床主轴的跳动、垂直度都等,老实说,国产机床的自身精度能达到1um就很不错了,进刀量小能保证粗糙度要求,对平行度精度加工的帮助不大,有一种情况可以除外,就是有一些技术高手可以凭手感做出精度要求很高的单件,过去我就亲眼见过一个老家伙用刮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复了一台使用了20年的c620车床的导轨工作面,精度等级达到了镜面要求,平行度、直线度等等的精度要求都达到了出厂时的精度指标。

网友:
探讨一下表面粗糙度用um表示,是依据什么标准,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2017-06-25):
查一下350的平行度的公差等级是多少?貌似挺难的,需要研磨

网友(2017-08-16):
先把工作台磨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