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叉车提升链条端头上,这是什么标准件了

楼主(2017-05-04):
如图,A、B处一端接在链条上,一端带螺纹可以涨紧。
这一段是标准件么?标准号多少?

网友:
油缸头上装个链轮。

网友:
有没有实物照片?

网友:
“链条接头螺杆”  淘宝上看见有

网友:
没有公共标准,只是生产企业产品系列标准吧。

网友:
工业链条板式链接头螺杆

网友:
应该是这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A  B处 那两个零件 是非标零件。楼主提供的示意图有误,目前B处均与托架连接,不是直接连接货叉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