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产品却包含了高难度的生产工艺,有大神可以看出什么吗?

楼主(2017-05-04):
此产品应该是由冷成型加工而成,在我看来产品主要有两个高难度工艺,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惑(具体请看图片)
1.半个圆锥面该用什么设备加工,或者是如何加工?(冷镦设备好像无法做到)
2.半个M5.2的螺纹牙该用什么设备加工,或者是如何加工?(冲床可以吗?)
以上两个特征该如何做再同一产品上呢???

网友A:
不了解。
但是难道不能加工成一个整圆的,再线割成两半吗?

网友:
M5.2,这个螺纹,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绝对是整个加工完成后剖成两半的

网友:
什么地方需要这么奇特的零件?整体加工完,切割焊接。

网友:
金属旋压加工

网友:
除非你的量很大才考虑用模具做,不然就用数车或CNC做。

网友:
有锥度的一端尺寸形状是怎么样的?有图纸吗,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半圆锥哦。

网友B:
毫无疑问肯定是先做成整个的,然后剖为两半,只有脑残的人才会考虑半边做.

网友:
这是钻头的三夹爪头啊。

网友C:
以前做过比这个,不过材料和你的不一样。量大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比这个,不过材料和你的不一样。量大开模

你好,你有之前的照片吗?可以加微信详聊吗?1.5.9.5.7.4.8.5.6.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
但是难道不能加工成一个整圆的,再线割成两半吗?

加工速度要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肯定是先做成整个的,然后剖为两半,只有脑残的人才会考虑半边做.

看产品的表面,人家这么做肯定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车铣再线割成两片。

可以这么做,但是速度跟不上啊

楼主:
整圆是好做的。。。

网友E:
这个我感觉是整体做出来在线切割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感觉是整体做出来在线切割的,不知道对不对。

小数量的话应该可以的,但是从产品的外表面可以看出来,它的工艺应该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种螺纹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做上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Ryansao

就是开模做啊,然后搅拌去毛刺。比你那个角度小,用途是出口给美国两三个一组夹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模做啊,然后搅拌去毛刺。比你那个角度小,用途是出口给美国两三个一组夹东西的

对半分的圆锥面和牙,用的是什么设备?我问过冷镦机,锻压厂家,都是说做不了啊。。。。能否合作下?我买你设备模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半分的圆锥面和牙,用的是什么设备?我问过冷镦机,锻压厂家,都是说做不了啊。。。。能否合作下?我买 ...

@Ryansao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半分的圆锥面和牙,用的是什么设备?我问过冷镦机,锻压厂家,都是说做不了啊。。。。能否合作下?我买 ...

我就是一打工的。之前搞加工的工厂里正好做过。你把具体图纸发我看下,我让以前公司的人看看做不做

楼主:
加我微信  1.5.9.5.7.4.8.5.6.7.2  @Ryansao

网友(2017-09-29):
拉铆枪舌头 这玩意咋做的 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