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运行温度过高的危害!

楼主(2017-05-04):
        工程机械液压传动系统液压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30到80℃范围内。而机床液压系统中液压油的温度则需控制在30到60℃范围内,如果油温超过了各种液压系统允许的合理范围,将给这个系统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

        总结一下,油温升高后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欢迎大家补充:
1、油温升高使液压油的黏度降低,因而原件及系统内液压油的泄漏量将增多,这样就会使液压泵、马达等的容积效率降低。
2、油温升高时,油的黏度降低,这样将使油液经过节流小孔或缝芯节流口的流量增大,这就使执行机构原来调节好的工作速度发生变化,特别是对液压随动系统,将影响工作的稳定性,降低工作精度。
3、油温升高,粘度降低后相对运动表面间的润滑油膜将变薄,这样会增加机械磨损,容易发生故障。金属微粒也成为了加剧液压油氧化的催化剂。
4、系统高温将使机械元件产生热变形,液压阀里原件受热后膨胀,可能使配合间隙减小,因而影响阀芯儿的移动,增加磨损,甚至被卡住。
5、油温升高将使油液的氧化加快,导致油液变质,降低油的使用寿命。
6、油温过高会使密封装置迅速老化、变质、直至丧失密封性能。

网友:
确实如此,很多机床的损坏都和润滑有关!

网友:
温度直接影响粘度

网友:
楼主要是不懂液压就别乱说了,
1、油温升高一点,比如60到80度,其实粘度变化不大,只是从稀变得更稀,一般情况下对泄漏的影响可忽略。
2、好好读读液压原理,别瞎说,绝大部分节流元件都是短孔或刃孔节流,不受粘度影响。
3、油膜变薄还能减少泄漏呢,与之前说法矛盾。
4、难道光阀芯膨胀,阀体不膨胀?再有算算热膨胀系数,到底膨胀了多少,别信口说。
5、是对的
6、一般的油温还不足以使密封件老化,除非是材料特别差的。

液压这些东西,综合性很强,别一知半解就信口开河。

网友:
液压油有两种,矿物油,合成油
他们性质差别不小。

另外,有的菌或者病毒对温度比较敏感。当他们活跃时将破坏碱备,特别是合成油。

网友:
关键是找出系统温度过高的原因,有时候楼主所说几个影响会同时出现,曾经我们一个液压站长期没打开清洗,后来打开发现几乎2/5都是沥青状的油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