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附的掉落问题

楼主(2017-05-04):
        一个真空泵上连接三个真空电磁阀,三个电磁阀再连接三个真空压力开关及真空吸盘,其中一个真空吸盘没有吸到东西时会影响到另外两个吸盘的真空度,产生真空报警,各位大侠有没好的改善方案,如一个没有吸取时,不要影响到另外两个。

网友:
3选择多路气压的真空泵可以解决,也可以选择三路轮流通气,比如前1/3秒内给一号吸盘通气,有然后断开给2号通气再断开给3号通气1/3秒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真空逻辑阀“以及”施迈茨真空元件“,这个不是靠气路来实现的。原理见下图:

施迈茨真空吸盘

施迈茨真空吸盘

施迈茨真空吸盘

施迈茨真空吸盘

施迈茨原理

施迈茨原理

施迈茨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真空逻辑阀“以及”施迈茨真空元件“,这个不是靠气路来实现的。原理见下图: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真空逻辑阀“以及”施迈茨真空元件“,这个不是靠气路来实现的。原理见下图:

施迈茨真空元件选用的是SMC的金属接头吗?

网友:
技术贴,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1. 气路加真空止回阀,有泄漏时阀门自动关闭;
2. 使用独立真空源,可以选用三组集成式真空发生器,每组单独控制一路真空,互不干涉。但要注意发生器的耗气量,耗气量太大的发生器品牌空抓时会有很大压降,同样影响其他几路的真空稳定性。

网友(点评):
不错,第一条最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迈茨真空元件选用的是SMC的金属接头吗?

这个应该不会吧。具体不了解。

网友:
应该有一种分流阀吧,通过吹气产生真空

网友:
用的是数显负压开关吗,可以设定值,如果高于设定值会有警报发到PLC,PLC可以根据信号再编写命令是否吸取产品

网友:
PAICO 有一个防掉落阀,专门应对你这种情况的,价格80-100左右,连接在吸盘和导杆之间,很小的一个东西。

网友:
每条回路增加一个截止阀。

网友(2018-01-04):
赚点积分

网友:
有一种叫分配阀还是什么名字的就是专门针对你这个问题的,这打个电话给供应商,分分钟钟给你搞定

网友:
这个要看你自己设计的逻辑了
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一个没吸到,就是要报警的啊。
比如三个吸盘吸一个东西,一个吸盘漏了,继续搬运的话,会摔坏工件的。

网友:
学习了,技术贴

网友(2018-11-12):
直接改成防跌落吸盘,没问题

网友:
用个真空防跌落阀。一个真空阀带3个吸盘,假设有一个吸盘没到也不会影响另外两个。我这里刚好有份资料,需要 的化,留下个邮箱吧

网友(2019-03-12):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方便与机器人集成,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气动永磁开关产品

气动永磁开关产品

免维护,使用中无能量消耗

免维护,使用中无能量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真空逻辑阀“以及”施迈茨真空元件“,这个不是靠气路来实现的。原理见下图: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