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保存时生成临时文件问题~大神请入

楼主(2017-05-05):
一大早发个技术求助帖,此问题已困扰我多时,见图:

        如图所示,在CAD保存时一个图会多生成一个格式名bak的文件,那一百个图会多生成一百个bak文件,而且还有一个acad.lsp的文件(不知道是什么鬼);导致文件夹里数量繁多,显示混乱,不便于管理,特别是忙的时候看这么一大堆东西会莫名的烦躁
        哪位大侠帮忙支支招,CAD里面如何设置能不多生产bak文件和acad.lsp的文件?

网友A:
保存里面就有呀,百度很简单的

网友B:
去掉保存红线圈起来的所有对号,试试。但这样的话,需要养成随时按ctrl+s保存的习惯,否则,可能会让你追悔莫及!

网友C:
做一个.bat文件,可以自动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存红线圈起来的所有对号,试试。但这样的话,需要养成随时按ctrl+s保存的习惯,否则,可能会让你追悔 ...

去掉  每次保存时均创建备份  前面的勾即可

网友:
不过,备份文件,有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D:
我想可以设置,让它不出来。具体你用一下功。

网友E:
bak备份文件还是很有用的,建议楼主留着,尤其长时间画图没保存的时候,以前我有几次cad崩溃,都是备份文件救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里面就有呀,百度很简单的

来论坛找资料习惯了,就懒得去百度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存红线圈起来的所有对号,试试。但这样的话,需要养成随时按ctrl+s保存的习惯,否则,可能会让你追悔 ...

实测有效,感谢支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bat文件,可以自动删除。

这是什么办法?能再说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可以设置,让它不出来。具体你用一下功。

好的,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bak备份文件还是很有用的,建议楼主留着,尤其长时间画图没保存的时候,以前我有几次cad崩溃,都是备份文件 ...

但是每个图都会生成一个,这样就比较棘手了,我已养成了及时保存的习惯

网友(2019-07-02):
BAK文件是一个备份文件,把后缀改成DWG就是你保存前的CAD,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