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060加工这个件有难度么?主要是壁厚

楼主(2017-05-05):
帮我看看材料1060加工这个件有难度么 主要是壁厚3.5mm 加工厂说加工有难度 我后期改成了壁厚5MM

楼主:
尺寸外径D127

网友:
3*122.5就是退刀槽吧?深度不够,如果没有其他作用的话,再加深一点。
产品有多少量?
就图纸要求来看,这个件也不难做,但是没有经验的,也是比较头痛的。如果设计允许,壁厚尽量再加厚一点。

网友:
可以做,比这薄的我们都做过.

网友:
给我上次发那个差不多,你这个还简单些,没形状和公差要求,你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3*φ122.5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A:
大批量时要先正火处理一下。

网友:
都是自由公差,好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时要先正火处理一下。

大师,这个正火处理有什么要求,铝合金的和铁碳合金的正火是不是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二码事,小件就是一个箱式回火炉。

网友:
主要难点在装夹上面吧,壁厚太薄了,加工与装件都会产生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正火处理有什么要求,铝合金的和铁碳合金的正火是不是不太一样?

我们也是薄壁件,我们采用的是炉子时效处理(200度),但具体的效果现在还不确定,刚开始做

网友C:
没有形位公差的零件很好做的,不用担心变形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大神,没有形位公差确实做起来不费劲,但是牙变形怎么办?以什么检测为准?我觉着这个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形位公差的零件很好做的,不用担心变形等问题了

给我卡扁了肯定是不不行的啊   我觉得是加工厂嫌费劲  不如厚壁来的快  所以我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卡扁了肯定是不不行的啊   我觉得是加工厂嫌费劲  不如厚壁来的快  所以我问问

有这种可能性的

网友:
1060材料强度低,可切削性不好,机加工时如果不加保护胎具,加工过程中废品率会很大,如果大批量且精度不高的话,建议先采用板材挤压成型,然后切割,再然后卷曲成型,焊接,最后打磨,可否,请考虑。

网友:
这个件确实易变形,这个楼主能不能考虑在内部退刀槽后面增加两个法兰,这样把螺纹处变形给消除了,其它的公差不严,应该久没问题了!

网友:
太长容易变形

网友:
我这里可以做.整体误差0.05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