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在装配体环境下插入新零件尺寸问题是否解决

楼主(2017-05-05):
这是在SW装配体环境下,插入一个新零件,以大圆凸台作为基准面画圆,标注尺寸,拉伸。标注时候发现尺寸比例缩小了是什么原因?比实际缩小了1000倍。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
昨天我画图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单位设置没发现问题,退回来再标尺寸又正常了,莫名其妙

网友:
尺寸缩小什么,那是你没选好零件模板,导致尺寸单位默认为米,1米等于1000毫米,知道吗。

网友:
文档的单位是米克秒吧?切到毫米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是模板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