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金属或者合金热膨胀系数小于0.1微米

楼主(2017-05-05):
如题,哪种金属或者合金热膨胀系数小于0.1微米

网友A:
很多吧,我记得好多量级都e-8

网友(点评):
很多吗?常见的都是-6啊

网友B:
首先,单位就写错了;其次,你要声明温度区间;最后普及一下常识,还有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单位就写错了;其次,你要声明温度区间;最后普及一下常识,还有负的呢。

能看明白就行

-20°C-20°C

金属有负的吗?

网友:
楼上的责问是对的,先自己吃透,再把难点抛出来。

网友C:
殷钢,(Invar Steel的音译),属于铁镍合金的一种,其成分为镍36%,铁63.8%,碳0.2%。这种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温度的变形极小,适合于制作对温度变形有严格要求的零件。殷钢及与殷钢有相似特性的材料有:殷钢35Ni-65Fe,32Ni-64Fe-4Co(超殷钢),37Fe-32Co-11Cr(不锈殷钢)和非晶合金83Fe-17B等。殷瓦合金的导热系数为0.026~0.032cal/cm·sec·℃ , 仅为45钢导热系数的1/3-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吧,我记得好多量级都e-8

是-6,PDF太模糊,看出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殷钢,(Invar Steel的音译),属于铁镍合金的一种,其成分为镍36%,铁63.8%,碳0.2%。这种材料最大的特点 ...

对对,殷钢是一种,有没有类似的铝合金或者铜合金热膨胀系数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殷钢是一种,有没有类似的铝合金或者铜合金热膨胀系数很小的?

合计里面带铝的话就不好办了,它很容易膨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