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用时怎么算?

楼主(2017-05-05):
如题,Φ12的孔,30mm深,转速700到800r/min,问要多长时间?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看下您加工的材料、进给量、切削速度  这样才好算

网友A:
常规材料,正常十秒左右,合适。

网友B:
机械加工常用八大计算公式,你应该知晓!

一:切削线速度:
V=πDN/1000
N=rpm(主轴转数)
D=¢mm(切削直径)
V=M/min
π=3.14

二:切削动力:
KW=(Ks×V×d×f)÷(6000×λ)
W=Kw(切削动力)
f=进刀量(mm/rev)
d=切削深度(mm)
λ=0.7~0.85(机械效率)

三:切削阻抗:
P=Ks×q
P=KG
Ks=kg/平方mm
q=f×d[切削面积〔平方mm〕]

四:切削扭力:
T=P×(D/2)
T=kg-m
D=¢mm(切削直径)

五:进刀速度与进刀量:
Vf=N×f
Vf=进刀速度(mm/min)
N=rpm(主轴转数)
f=进刀量(mm/rev)

六:钻孔时间:
T=L/Nf=πDL/1000Vf
T=钻孔时间(min)
D=¢mm(钻头直径)
L=钻孔深度(mm)
V=M/min
f=进刀量(mm/rev)

七: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
Z=r(1-tanθ/2)
X=Ztanθ
Z=Z向补正值
X=X向补正值
r=刀尖圆弧半径
θ=斜线夹角

八:工作台进给量:
Vf=fz×Z×n
Vf=工作台进给量(mm/min)
fz=每齿进给量(mm/t)
Z=铣刀齿数
n=铣刀转数

网友(点评):
这是前二天一位社友上帖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材料,正常十秒左右,合适。

谢谢师傅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加工常用八大计算公式,你应该知晓!

一:切削线速度:

有电子版的资料吗。整体的,想拜读下,

网友(点评):
没有,我也是社区同学帖子中拷贝下来啊。

网友:
跟刀具材料关系很大,可参考大公司钻头的切削参数,上面有每秒钟进给量,时间就是钻头快进、工进、快退、工件装夹、上下料总和

网友:
刚好我有这方面的资料;按表格计算即可;
我再整理一下,明天发帖子把表格上传;你先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