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扫地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5-05):
有没有接触这种扫地机的?求教一下:
1. 主刷旋转采用电机还算用液压马达好呢?哪种性价比高?
2. 客户抱怨用电量太大,风机方面如果采用节能,将风机用比例阀来控制液压马达来做,是不是更合理呢?
3. 如果是长时间工作,采用永磁的无刷电机+控制器+双联泵作为液压系统动力正确吗?

网友A:
没搞过,但以前见过一款国外的,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但以前见过一款国外的,液压

是哪个品牌的,我查询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国内向中联重科看齐

网友B:
1,液压的。
2,关于风机节能这块,中联重科去年公开悬赏30万求方案。
3,要我就选汽油机。

网友(点评):
你中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品牌的,我查询一下资料,谢谢

忘了,时间太长

你可以看看中联的新品,不清楚什么驱动主刷

中国环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液压的。
2,关于风机节能这块,中联重科去年公开悬赏30万求方案。
3,要我就选汽油机。

谢谢回复。
1.现在新能源行业都选择电动液压方向为主,现在电动扫地机小吨位,采用电机来带动主刷和边刷;
2.问题在采用比例方案能解决一些节能问题,但是成本费用高;
3.采用汽油机+皮带驱动也是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这种特种工程车辆还是蛮有市场的;南京火车站就看到过一台

网友:
前后做过2次风火轮的。但是2次有根本性的不同。

网友C:
最先进成熟的方案是柴油机带全液压驱动,扫盘风机全为液压驱动。不采用液压全电动的也有基本上都是比较小型的。我的建议就是采用液压驱动。我们公司正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先进成熟的方案是柴油机带全液压驱动,扫盘风机全为液压驱动。不采用液压全电动的也有基本上都是比较小型 ...

恩,是的。小型1吨多的扫地车,主刷、边刷等基本采用电机来带动,驱动也是。

网友:
电动的太耗电,采用油电混合比较可以。

网友:
只要有风机吸尘,用电就耗不起。必须柴油机+液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