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基准面还可以有倾斜度要求?

楼主(2017-05-05):
D基准面本身就是作为基准,怎么还可以标注相对于C基准的倾斜度?是不是图纸画错了?

网友:
D应当是指中心平面。

网友:
这样标是没问题的,应该是符合独立原则吧,好久没弄这块了,忘记了。
楼主自己再多看看国标的形位公差部分。

网友:
没看到C基准

网友:
这个D是指此处圆的中心线

网友:
这样标理论上是没问题的,D作为基准面的时候对应的是另一个形位公差,只要它本身能先符合对应C的形位公差就行了。不过一般标注都会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拿出图纸一角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