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探讨下振动焊接工艺

楼主(2017-05-05):
振动焊接定义

振动焊接是在正常焊接过程中给焊件施加周期性的外力(激振力), 利用振动试下设备实现,使焊件振动, 从而达到降低焊接残余应力, 提高焊接质量的一种新型焊接工艺。振动焊接不仅能降低焊接残余应力, 而且能够大大地改善焊接质量, 提高焊缝的机械性能, 同时, 由于应力释放是在焊接过程中进行的, 因而省去了焊后消除应力的工序。

振动焊接消除应力的原理

1、振动焊接加强了对熔池的搅拌作用,改善熔池金属与其周围固态金属的接触, 加强了熔池与周围金属的热传递,使焊缝周围的温度分布与未振动焊接的温度分布有较大改变, 即各部分的温度梯度减小,不均匀塑性变形减小, 与温度梯度相关的、作为热应力的最终状态的直接应力就减小。

2、振动焊接时, 有利于熔池散热, 使结晶时的温度较正常焊接时低, 有利于形成晶核,当晶体最易长大方向与散热最快方向一致时, 最有利于晶粒长大, 它可以一直长到熔池中心, 形成粗大的柱状晶体。

3、振动还使晶核提前形成, 成长中的枝晶破碎, 致使形核率和晶核数目增加, 从而达到晶粒细化, 组织分布均匀的目的, 消除由于粗大晶体聚集焊缝而引起的应力集中,降低了残余应力。

4、由于振动, 在结晶过程中使气泡、杂质等容易上浮, 氢气易排除, 焊缝材料与母材过渡连接均匀、平缓, 降低应力集中, 提高焊接质量。

楼主:
看到很多学术界的前辈对振动焊接的工艺都看好,不知道大家有实际见过的没有

网友(点评):
超声波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学术界的前辈对振动焊接的工艺都看好,不知道大家有实际见过的没有

人家说的估计都是磨擦焊,你这个图不是,两回事

网友:
磨擦焊国内也就几家做,总的还处于探索阶段。
关键是国外专利到期解除了。

网友:
振动焊接是摩擦焊接过程,其间被焊接的制件在压力下磨擦到一起直到生成的磨擦和剪切热量使头蚧面达到充分熔融状态。一旦熔融膜已经形成渗入到足够深的沓接区域,相对运动停止,在压力作用下焊缝冷却并固化。

楼主:
振动焊接是消除应力控制变形用的,就是在焊接过程中加上周期振动的

楼主(2017-07-10):
振动焊接技术是在振动时效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振动焊接技术的作用明显优於振动时效技术。振动时效技术是在构件焊好后使用的处理技术,只能对焊接残余应力起到降低和均化作用,而振动焊接技术从焊接开始就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接着在热状态下通过热塑性变形来调整应变而降低残余应力。因此,可以说振动焊接从一开始就起到了防止焊接裂纹和减少变形的作用。提高焊接质量是优於振动时效技术的最突出优点。
  做为振动焊接,它并不要求构件必须达到共振状态,只要达到某一频率范围内且具有一定的振幅就可以,因此振动焊接技术可以在任何构件上应用。特别是在大型结构件焊接修复时,振动焊接就完全可以实现,焊后不再使用热时效处理。

网友A:
振动,会不会影响焊接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会不会影响焊接质量。

不会的,这种所谓的振动焊接是采用低于共振频率下的频率进行的焊接,主要是对熔池进行的振动,有利于晶粒细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这种所谓的振动焊接是采用低于共振频率下的频率进行的焊接,主要是对熔池进行的振动,有利于晶粒 ...

谢谢回复,有了解一下。

网友B(2017-09-27):
请大侠详细介绍一下应力消除情况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大侠详细介绍一下应力消除情况和设备

18668909875 能聊吗 不喜欢打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68909875 能聊吗 不喜欢打字

大侠如有时间可以聊,说一下什么时间段有时间,明天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