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用什么形式的派发装置?

楼主(2017-05-05):
图片中有八个(黄色的)工作区。待加工产品集中在中心(红色)区域,分别通过八道流转槽向加工位输送。用怎样的装置来实现待加工件从红色区向黄色区派发?

网友:
可能类似于振动盘的机构,不过八路输出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四路的用过振动盘还可以,八路不了解,不知道会不会有方向顾不到

网友:
直观上我觉得可以把中间圆盘用电机旋转起来,开一个导槽,配合气动元件,旋转到位置后推出去。不知道上一步物料是怎么传送到这个红色盘里的,还有下一步加工是连续的或者还有什么要求吗?了解清楚一点也许还有其他更好办法

网友A:
麻烦楼主先说加工件是怎么到红色区域的 不然真不好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先说加工件是怎么到红色区域的 不然真不好考虑

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怎么做好。这样,先根据输送机从外围送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先说加工件是怎么到红色区域的 不然真不好考虑

进去先考虑输送机从外围送进去,加工好后的排出我还没考虑好。不过一点肯定的,整个过程,那是间断脉冲运动,而非连续运动。

网友:
红色区域有加工工序么?没有的话我觉得红色区域可以省掉 直接用机械臂把外围送进去的料分配到输送带上。不过还得看你加工的是什么。

网友:
中间红色区域做一个锥形的、中心凸起的底盘(锥度不要太大),加上旋转,8个出料口做只允许一个物料通过的机构,让后直线振动输送出去

网友:
看滑到感觉零件不大,应该是利用离心力将零件从红色圆盘中将零件甩出,貌似确实非对接位置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