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在SW生成的轴承装到装配体,然后在另一台电脑打开这个装配体,轴承变成别的型号该怎么破

网友:
百度一下吧,办法很多。

网友A:
你要先把生成的轴承保存到同一文件夹里,不然换电脑打开的话读不到的就会出错

网友(点评):
我是打包过来的,意思就是要共用同一个数据库吗

网友:
很简单,对方也使用toolbox插件,而且你俩使用同一数据库,就是你的Toolbox数据库复制到它电脑同一位置上

网友(点评):
如果不这样还有其他办法解决吗,现在对方出工程图,明细表的轴承都不会显示型号,而且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把生成的轴承保存到同一文件夹里,不然换电脑打开的话读不到的就会出错

打包的时候把TOOLBOX选上,不过我用的盗版的,经常出错,就会发生你说的情况了。最好就是把Toolbox零件另存为普通零件。

网友(点评):
对,就是你说的这样,我也是盗版的

网友(点评):
快交钱,我潜伏好久了,终于抓到了,,,

网友:
部门电脑管理问题,库统一,专人管理,不然很容易这样。

网友(2018-10-18):
同志们,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在自己电脑上自己装配的,完了第二天再打开的时候,轴承就变成别的型号了,出现过两次,貌似都是变成同一个型号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同事用的相同的标准库,在他电脑上打开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他发给我的装配体貌似没问题,谁能帮我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