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结构能够冲压否? 铝合金的6061

楼主(2017-05-05):
目前是雕刻机上做的  效率慢的很那
下图里面内侧是材料不良,忽略即可 。

看结构为先

网友A:
形状是没问题 就是精度不好说

网友:
型材直接冲压,够呛。

网友B:
楼主是要冲头上的缺口和内侧的异形孔吧?
找专业的冲压厂家问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要注意退火后再冲压。

网友:
我们做得汽车内饰铝合金件都是冲压而成,主要是你这是个圆弧面,得看产品尺寸精度要求了,而且毛刺也要注意,铝好不好毛刺大

网友D:
精度太高的工件,冲压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是没问题 就是精度不好说

精度不高的。 其中长边是50mm +5
毛刺不是大的离谱 应可以用刮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冲头上的缺口和内侧的异形孔吧?
找专业的冲压厂家问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退火后再冲压。

T5T6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太高的工件,冲压做不了的

精度不高的。 其中长边是50mm +5
毛刺不是大的离谱 应可以用刮刀

网友E: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冲压件,是铸造件

网友F:
是冲压件,退火后太软了反倒不好冲压。
就T5T6(人工时效)比较好。
不过工装夹具需要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冲压件,是铸造件

型材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冲压件,退火后太软了反倒不好冲压。
就T5T6(人工时效)比较好。
不过工装夹具需要特制。

是呀   不怎么好弄啊

冲压么 效率又上去

现在是雕刻机上做的;

又慢;

改成冲压的又快 ,,加工费不变,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