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小孔径零件表面粗照度

楼主(2017-05-05):
        对于一般钢材怎样的加工方法可以达到表面0.8的光洁度,我们的零件¢5±0.01的内孔尺寸,我们是先钻4.8~4.9的底孔,在用铰刀加工。不能达到图纸要求的表面组照度0.8.求教方法。

网友:
应该可以,金刚石铰刀,

网友:
这样的小件做得少,不太熟悉,楼主再报一下孔深,材料最好也确认一下,低碳钢和高钢钢差别就很大,不能打马虎眼的。
建议楼主换好一点的铰刀,切削参数要合理。
如果是低碳钢,可以考虑挤压工艺。

网友:
若是低碳钢、使用普通铰刀时可以试试“+点肥皂水”!

我觉得效果不错。

网友A:
镜面滚压叫刀jia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面滚压叫刀jiao

滚压刀具太贵,数量少了用不起

网友:
建议楼主多试几种切削液

网友:
0.8只能铰或者磨了

网友:
这么小的内孔,最经济的方法就是绞刀,大家都是这么用的,估计楼主的切削参数或者绞刀有问题吧,也可以看看切削液冷却是否到位

网友:
若是通孔直接用珠子推过去

网友:
走芯机一次搞定.我这里可以加工.最小内孔加工直径0.35

网友:
内孔滚压刀最快了,而且能够增强内表面强度和抗腐蚀性

网友(2017-11-03):
想知道怎么提高零件表面光洁度,亮度

网友:
不知楼主是通孔还是盲孔,我们做的产品,材料42CrMo,硬度HRC38-40,盲孔,孔深6mm,用铰刀加工,用豆油做润滑油,效果很好。,

网友:
滚光刀   铰刀都行    不过基本都是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