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分割器几个人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05):
最近设计了一个凸轮分割器转盘用于锁螺丝,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分割器上的大转盘是按照分割器原点设计好的,但是分割器原点调试的时候走乱了,供应商告诉我了原点时入力轴位置,但是手动调肯定无法很准确,这个有没有影响的呢?
2.分割器在原点的位置的时候,出力轴是否可以自由转动的呢?我现在有个80DF,6分割的,270度的,我调试的时候,自己设置的原点,出力轴是可以在一定范围能可以转动的,供应商告诉我,分割器在原点,出力轴是处理锁住状态的,没法转动的,这个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网友A:
分割器在任意状态,出力轴都不可以转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在任意状态,出力轴都不可以转动吧

分割器在驱动角的时候出力轴是可以动的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在驱动角的时候出力轴是可以动的了的

分割器原理应该类似于蜗轮蜗杆有自锁功能吧

网友B:
1:手动调整可以很准确的,你驱动角是270°,相当于有90°都是静止的,你手动调到这个90°范围都可以。你调整的时候只要法兰面的螺纹孔跟你原始图纸的一样就好了。
2:如果你确定分割器在原点,分割器是不可以转动的,确切的说,只要是在静止角范围内,出力轴都是不动的。如果你是左右摇摆类似间隙的,就是内部间隙大。如果你是出力轴可以转过一定角度的,就不在静止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原理应该类似于蜗轮蜗杆有自锁功能吧

是的,在静止角的时候是自锁的

网友C:
这东西好像都有销子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在任意状态,出力轴都不可以转动吧

我是装上了转盘,当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是出力轴转盘是可以转动的喔,这个也是我有点迷糊的地方

网友(点评):
在驱动角是可以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手动调整可以很准确的,你驱动角是270°,相当于有90°都是静止的,你手动调到这个90°范围都可以。你调 ...

我不是很确定我出力轴转动的时候是否在静止角度那90度里面,我问了厂家说是原点是处于出力轴不能转动的。这里又有个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电机是用的标准400W电机,减速比是1:50,凸轮分割器入力轴一端连接电机,入力轴另一端装的是感应片,那感应片触发电机信号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静止角里面触发电机停止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像都有销子定位的。

我没找到凸轮分割器的定位孔,是不是买到的假的。

网友D:
凸轮分割器的锁紧位置是固定的,比如4分度不能改成6分度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与电气工程师沟通就会清楚了。感应触点我们一般是在驱动角走完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与电气工程师沟通就会清楚了。感应触点我们一般是在驱动角走完的位置。

是的,我也是设置在驱动角到停止角的零界点,然后触发电机停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装上了转盘,当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是出力轴转盘是可以转动的喔,这个也是我有点迷糊的地方

好的,谢谢了,这下明白为啥能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轮分割器的锁紧位置是固定的,比如4分度不能改成6分度用

这个不可以吧,没这么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凸轮分割器的定位孔,是不是买到的假的。

标配的分割器法兰面是没有定位销孔的,如果你要,你可以跟你的供应商讲,这个加一下不是没什么难事,但你没说,一般是不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确定我出力轴转动的时候是否在静止角度那90度里面,我问了厂家说是原点是处于出力轴不能转动的。 ...

80DF用400W,速比能用到50比,你的速度不算快,至于你说你的触发点是在哪里,这个我不好说,毕竟我不知道你的感应开口是多大的。但你可以根据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一般分割器的图纸上有标明静止角之半的位置(看原始图纸入力轴键槽的位置即为标准位置之半),也就是说原始图纸入力轴键槽的位置是处于你静止角90°的中间。只要你装上感应触发停止的时候,分割器入力轴最后停止的地方在原始图纸的键槽标注的附近就好了。说了这么多文字不知道有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DF用400W,速比能用到50比,你的速度不算快,至于你说你的触发点是在哪里,这个我不好说,毕竟我不知道 ...

你看是不是这样理解,图片显示的键槽与基准面是90°,这个位置为凸轮分割器原点,假设是270°的驱动角,我顺时针转270°这是可以驱动分割器转一个分割(此时输出轴是不能自锁的,前面我提过这个问题),当到270°-360°这段位置是停止角(输出轴能自锁),只要我传感器在这段时间能能停住就行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是不是这样理解,图片显示的键槽与基准面是90°,这个位置为凸轮分割器原点,假设是270°的驱动角, ...

刚刚有看了下你的回复,你是说图纸的键槽是出于静止角90°的中间?意思是不管什么分割器型号,图纸键槽都是位置出于静止角中间,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配的分割器法兰面是没有定位销孔的,如果你要,你可以跟你的供应商讲,这个加一下不是没什么难事,但你 ...

一般是没有定位销的,那上面的锁紧转盘的螺丝开孔有啥要求吗,我一般是比螺丝大0.5mm,这样一来,转盘可以在一定范围来回转动,总感觉这样不是很好,如果有定位销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请问一下,这样开螺丝孔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是不是这样理解,图片显示的键槽与基准面是90°,这个位置为凸轮分割器原点,假设是270°的驱动角, ...

嗯,没有错。键槽的位置是静止角之半。有点难看,将就一下。停止的位置正常是在静止角范围内就好了,但我不知道你的停止方式是用什么,如果是用惯量停止的话,最好停在中间左右的位置会比较好,你假设要是停在驱动角与静止角的边缘处,又是惯性停止,惯性这东西有时候本来就不是太稳,稍微有点偏差,可能就停在静止角的范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没有定位销的,那上面的锁紧转盘的螺丝开孔有啥要求吗,我一般是比螺丝大0.5mm,这样一来,转盘可 ...

螺丝孔的精度本来要求就不是太高,在没锁紧的情况下要调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没有错。键槽的位置是静止角之半。有点难看,将就一下。停止的位置正常是在静止角范围内就好了,但我 ...

好的,这下基本明白了!谢谢你!
我采用用的是惯量停止方式,就是大致在刚进入静止角出触发光电开关,让其电机停止,因为带有很大减速比,所以没有使用抱闸,采用自身惯量让其停止。
对了,还想请教一下,我看有些分割器还要采用对转盘二次定位,这个一般用的很多吗,我的设备是锁螺丝的,我按照30弧分来看,分割精确度是在0.17mm左右,这个对锁螺丝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的精度本来要求就不是太高,在没锁紧的情况下要调一调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下基本明白了!谢谢你!
我采用用的是惯量停止方式,就是大致在刚进入静止角出触发光电开关,让 ...

正负30sec的分割器精度,你算出圆盘的边缘误差是正负0.17mm吗?如果是的话你的盘面直径有2300mm????二次定位有人用,但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分割器的精度够客户用了,正负30sec可以加高到正负15sec。要想加高精度还可以用浮动治具,也就是二次定位,最好不要直接强制定位到盘面上。

网友F:
感应触点设定在驱动角走完的位置,即判断旋转后停顿点,不要管过程。其实分割器用长久了会出现定位不准确得情侣,这才该担心得。我就遇到过,后来供应商说我们没有保养,得定期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应触点设定在驱动角走完的位置,即判断旋转后停顿点,不要管过程。其实分割器用长久了会出现定位不准确得 ...

是的,我这边设置的停顿点就是走完驱动角就触发停止。关于分割器用久了定位不准,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永久了定位不准,他们解决办法是夹油,和调节凸轮背细,他们分割器专门有个类似顶丝的东西来调节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30sec的分割器精度,你算出圆盘的边缘误差是正负0.17mm吗?如果是的话你的盘面直径有2300mm???? ...

我重行核算了一遍,分割器大盘1200mm,按照供应商提供的分割精确度30弧分,计算出来的弧长精度是0.873mm,不知道和大侠计算的是否一致?关于二次定位,因为以前我没做过凸轮分割器的二次定位,这次想做在大盘上,后来想想这样强行会对分割器有很大损害,听你一说治具上的二次定位,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行核算了一遍,分割器大盘1200mm,按照供应商提供的分割精确度30弧分,计算出来的弧长精度是0.873mm ...

我算出来是0.0873mm。这么大的盘,虽说你速度不快,我估计重量也不是太重,但就是感觉80DF的法兰面六个螺纹孔的pcd才65mm,法兰面还那么小先,装个1200mm的盘,感觉着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出来是0.0873mm。这么大的盘,虽说你速度不快,我估计重量也不是太重,但就是感觉80DF的法兰面六个螺 ...

是的,我记错了,我有五台设备用了分割器,有3台是圆盘600mm用的是80DF,一台直径100mm用80DT,1200mm用的是110DT。

网友G:
我之前有拍个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图,改天弄出来给大家看看内部结构就比较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有拍个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图,改天弄出来给大家看看内部结构就比较明了.

好的,谢谢

网友:
不客气,已经发到论坛了,搜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可以找到.

网友(2019-04-30):
是的,凸轮分割器有定位自锁功能,在原点停止位置输出轴是不能转动的。需要凸轮分割器技术选型,德通凸轮分割器厂家李先生13964736315恭候您的交流和咨询。一次询问一生朋友。

DF凸轮分割器

DF凸轮分割器

DA凸轮分割器

DA凸轮分割器

DT凸轮分割器

DT凸轮分割器

80dt凸轮分割器

80dt凸轮分割器

150DA凸轮分割器

150DA凸轮分割器

32ds凸轮分割器

32ds凸轮分割器

140dt凸轮分割器

140dt凸轮分割器

DSF200凸轮分割器

DSF200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