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圆弧的钣金壳体,具体加工的方法是什么呢?

楼主(2017-05-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种带圆弧的钣金壳体,具体加工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种带圆角的壳体,单单折弯应该不行了,是不是直边折弯,然后圆弧拼焊呢??
问题简单,请大侠们见谅哦

楼主:
图中R10的圆弧

网友:
要不拉伸成型,否则补角完成

网友(点评):
似乎只能前者了

网友(点评):
薄料可以整体展开,圆弧部分需要手动变形

网友:
采用拼焊会容易点吧,不论多大的圆弧,批量的话可以做个易模简单折弯,然后做个焊接工装,焊接时可以将这边与圆弧采用工装定位,焊接后打磨应该还是可以的吧,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肯定是冲压模具成型出来的了

网友(点评):
开始做这个件时,没有想过冲压做出来, 如果量很大,可以考虑! 但是刚开始,打算折弯+拼焊吧,

网友(点评):
打样也确实只能这样,我们这样也是如此,焊完要打磨,稍微麻烦些

网友:
圆弧角单独一个零件,成型后拼焊在一起。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方便,直接圆管切成4份,然后焊接打磨,昨天公司也做了这个零件,不过要简单,每个直边都有折弯加强

网友:
材料、批量合适的话,肯定是冲压成型,折弯再焊的话,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网友A:
看下这个设备,专门干这个的:
http://v.ku6.com/show/k7fi8a0O5Mjxi3nkqY4sSQ...html

网友:
圆弧单独制作拼焊的,冲压另外说

网友:
buxiugang

网友(点评):
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冲压成型的。

网友:
画一个圆柱体,然切掉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量少拼焊,量大冲压

网友(2017-06-25):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设备,专门干这个的:
http://v.ku6.com/show/k7fi8a0O5Mjxi3nkqY4sSQ...html

网友(2018-01-26):
慢慢凑声望了

网友(2022-06-10):
今天遇到了更麻烦的,先来学习一下咱们的解决办法

网友:
冲压模具成型出来的了,折弯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