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3V系列电磁阀有何区别?该怎莫选?

楼主(2017-05-05):
亚德客气动元件,3V1系列电磁阀,3V2系列(三口二位),3V3系列(三口二位)
有什么区别,三者之间如何选

网友:
进出气量不同

网友(点评):
6个的气管应选哪个

网友A:
3V1,3V2系列都可以接标准6个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1,3V2系列都可以接标准6个的管。

可是3v1的流通直径才1.2毫米

网友:
这个要查样本册,上面有详细说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