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很多零件在轻化时颜色为蓝色 求解

楼主(2017-05-05):
问题:装配体中很多零件在轻化时颜色为蓝色,设定“轻化到还原“后颜色就恢复了,
目的:上面问题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怎么在轻化状态下显示为本来的颜色而非这种一片的蓝色
例图:

网友A:
你绝对说反了,绝对不存在你说的那种事。
轻化是零件一部分数据加载到内存中,而诸如颜色的数据没加载,所以轻化的零件只会显示灰色。
而只有还原后的零件才会加载全部数据,包括颜色数据,所以还原后的零件会显示你赋予零件颜色。

楼主:
轻化时:

还原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绝对说反了,绝对不存在你说的那种事。
轻化是零件一部分数据加载到内存中,而诸如颜色的数据没加载,所 ...

你看下,我截图回复了

楼主:
本人已经找到办法了,不过原因还在探究中,以下是解决办法:
可以看到右键点击该零件的颜色命令后有一个“BODY”的选型,把它的颜色删掉就没有这个可恶的蓝色了

网友(点评):
body,实体,不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