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双曲抛物面该怎么画?

楼主(2017-05-05):
我是做土木的,想用sw画一个图上的这种双曲抛物面出来,麻烦各位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第二张图请忽视,主要是想画出第一张图片的那种双曲抛物面

网友A:
用平面x=t截此曲面,所得截痕l为平面x=t上的抛物线y^2=-b^2(2z-t^2/a^2),此抛物线开口向下,其顶点坐标为x=t,y=0,z=t^2/2a^2。当t变化时,l的形状不变,位置只作平移,而l的顶点的轨迹L为平面y=0上的抛物线x^2=a^2*z。因此,以l为母线,L为准线,母线l的顶点在准线L上滑动,且母线作平行移动,这样得到的曲面便是双曲抛物面.

网友B:
參考 http://www.cnblogs.com/WhyEngine/p/3919265.html

楼主:
感谢画图,我是新手,不知老兄可否在方便的时候发一下步骤?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http://www.cnblogs.com/WhyEngine/p/3919265.html

谢兄指点!我还是新手,用参数方程画我还没接触过吗,先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平面x=t截此曲面,所得截痕l为平面x=t上的抛物线y^2=-b^2(2z-t^2/a^2),此抛物线开口向下,其顶点坐标为x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兄指点!我还是新手,用参数方程画我还没接触过吗,先好好研究一下

怎麼想就怎麼做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想就怎麼做唄!

我昨天按您发的过程做了一个马鞍面出来,不过我想做的是投影为正方形的那种双曲抛物面,就像帖子第一张图那样,不知道您有相应的参数方程吗?感谢!

网友:
用拋物線做上下交叉90°就可以!

网友:
曲面-疊層拉伸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圖

感动中……
谢谢大哥热心帮忙!我学的是土木,上个月才开始接触sw,看着您的帖子操作了一下,一些过程确实没琢磨出来,不知老兄可否方便私信一下您的QQ或者微信,向您详细请教,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动中……
谢谢大哥热心帮忙!我学的是土木,上个月才开始接触sw,看着您的帖子操作了一下,一些过程确 ...

給個信箱文件(SW2012)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個信箱文件(SW2012)寄去.

我的邮箱是1946847437@qq.com或者fairytale007@yeah.net
我知道双曲抛物面的方程和两条抛物线的方程,是不是用抛物线交叉90°的方法做起来更简单点?另外不知道您14楼发的“补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一起发一下过程吗?
实在是麻烦您了,再次感谢!

网友B:
文件已寄出1946847437@qq.com

有問題再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已寄出1946847437@qq.com

有問題再討論!

邮件收到,谢谢您!
我学着画一下,如果有画不出来的地方可能还要麻烦您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已寄出1946847437@qq.com

有問題再討論!

我在您的指点下画出了双曲抛物面,再次感谢!但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做土木,打算在sw里画出这种双曲抛物面网壳,然后导入到ansys进行分析,最重要的一点是网格划分,考虑到施工方便,网格划分尽量要求同一方向上的每小段距离都相等。
我看您画的网格好像是用两个方向的平行线投影到双曲抛物面上的,所以曲面上同一方向每段网格之间距离就不相等了,这个我之前没有说,想问一下您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在曲面上画出相等的网格线吗?用nurbs曲面吗?谢谢

网友:
另個做法,如下圖把邊線均等分點,在曲面上畫線,就不知是否符合所需?
因是曲面測量結果每線段還是不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