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多小以后,随着Ra值缩小,磨损量会增大

楼主(2017-05-05):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Ra值不断缩小,相同条件下材料表面的磨损量不断缩小;当Ra值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随着Ra值逐渐缩小,磨损量会不断增大。

请教:一般Ra多小以后,随着Ra值逐渐缩小,磨损量会不断增大?

网友:
好问题。依我看应该在0.0X(也就是小数点后二位级)吧。

网友:
总要联系一下上下文吧,

网友:
在接触应力一定的条件下,表面粗糙度值越小,抗疲劳磨损能力越高;当表面粗糙度值小到一定值后,对抗疲劳磨损能力的影响减小。如滚动轴承,当表面粗糙度值为Ra0.32mm时,其轴承寿命比Ra0.63mm时高2~3倍,Ra0.16mm比Ra0.32mm高1倍,Ra0.08mm比Ra0.16mm高0.4倍,Ra0.08mm以下时,其变化对疲劳磨损影响甚微。如果触应力太大,则无论表面粗糙度值多么小,其抗疲劳磨损能力都低。此外,若零件表面硬度越高,其表面粗糙度值也就应越小,否则会降低抗疲劳磨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