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用线切割能做到多高精度?安装过程中,中心距误差多大

楼主(2017-05-06):
齿轮参数:模数1.5 齿数20

网友:
一般0.1-0.2mm左右。

网友:
中走丝0.05以内,慢走丝0.02以内

网友:
慢丝的精度比快丝精度要高很多,并且成本也要高不少!

网友A:
慢走丝还不如滚齿磨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还不如滚齿磨齿呢

只有两对 并且其中有一个为异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