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采用插装阀替代液压阀

楼主(2017-05-06):
新手一枚,刚参加工作不久,做的装载机,在大学了解到插装阀有很多优点,但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全部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液压阀,为什么不采用插装阀替代呢?

网友:
插装阀有几个缺点:1.集成度高导致维修困难,一旦故障只能专业人员解决。2.不易实现手动应急操作,控制方式单一。3.阀芯对污染度比较敏感。4.阀芯可修复性差。5.价格高。以上缺点制约了插装阀在一些行业的应用。
在一般设备的应用当中,传统阀组也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相对插装阀组以上5点比较好。而且传统阀组应用很广维修方便,市场上找个备件很方便的。实际工程中不能只考虑原理的先进性,还要综合考虑整个系统的工程上的合理性。

网友(点评):
插装阀一般用在大流量场合吧?

网友:
产品技术梯队还未大范围传递到应用线上吧

网友:
1)动作灵活,作用可靠,工作时冲击和振动小,噪声小,使用寿命长。

2)流体通过液压阀时,压力损失小;阀口关闭时,密封性能好,内泄漏小,无外泄漏。

3)所控制的参量(压力或流量)稳定,受外部干扰时变化量小。

4)结构紧凑,安装、调试、使用、维护方便,通用性好。

网友(点评):
这是插装阀的优点还是普通阀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