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流通截面积需要与气管怎么匹配?

楼主(2017-05-06):
感觉电磁阀流通截面积好小啊,气管直径相对很大,会不会有节流效果,两者又该如何匹配,或者说电磁阀流通截面积是跟什么有关,如何计算?

网友:
已经选用了这个阀基本上可以忽略这点影响了,气动阻力很小,另外气体的可压缩性以及温度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比这点节流要大的多,我认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点评):
我选的是流通截面积1.2mm的,但我的气管6毫米明显不匹配啊

楼主:
有没有大神

网友:
别考虑截面积了,你就算Kv值或Cv值吧。

网友(点评):
Kv值或Cv值是什么东西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