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禁忌手册,这段话啥意思

楼主(2017-05-06):
乍一看似乎是下边图形那样的形状费工时,可是用车削加工能加工全长。上边图形的场合则形成费事的几次调整的加工。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里面有上面一段话及图例。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

网友A:
看图片形状上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形状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不就是一个是球状,一个是圆柱状的吗?
那他这个区别为什么说会有加工工序的差别?
我没有在车间待过多长时间,所以不太理解

网友B:
这已经明确表达了。只是用词太专业以致难理解。我来翻译一下吧
上面坯子二头都是与轴向垂直的柱状结构,无法一次夹装后通过车削全部加工得到。
下面不同了,二头改成球头,也就是与中间小颈形成了同轴线的回转体了,车削就完成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明确表达了。只是用词太专业以致难理解。我来翻译一下吧
上面坯子二头都是与轴向垂直的柱状结构,无 ...

此贴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