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皮带 带动水平负载或垂直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7-05-06):
如题,但我看THK的皮带模组都是用伺服电机来带的,现在为了省成本,要采用步进电机+1/2同步带减速,带动水平负载 5KG(包括了Z轴),负载速度500mm/s
60的步进,转速500时转矩1.4NM,电机惯量0.69
惯量比9倍,负载需要最大转矩0.5NM,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THK不用,我就不放心,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看?

楼主:
问题2,A步进电机带动皮带,然后皮带带动负载上下运动
B步进电机带动凸轮,凸轮带动负载上下运动
哪种更快?

网友(点评):
毫无疑问,凸轮。

网友A:
我要是你就不用同步轮减速了,把步进加大,减少一套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你就不用同步轮减速了,把步进加大,减少一套同步轮

你没考虑惯量比

网友(点评):
你考虑步进的速度了吗? 500mm/s,步进速度只有在3.3圈/S之内扭矩才下降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没考虑惯量比

这是电机曲线图,在500R时转矩1.5NM

网友(点评):
这是雷塞的吗?跟我一直用的两相57步进不太一样....谢谢,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机曲线图,在500R时转矩1.5NM

是雷赛的,你是说这数据很不靠谱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机曲线图,在500R时转矩1.5NM

这是凯福电机的图,500转时转矩没有下降

网友:
凸轮块要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