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

楼主(2017-05-06):
客户有一个高2米直径300的圆柱,在平面的±30度旋转,顶部为需要设计的一个罩壳罩在头部,离底部1700mm位置,在用户的圆柱旋转到一个角度(例如15度)后停下了,然后我们做的罩壳要旋转过去罩住头部检测,客户的圆柱体不能碰,请问有生好的方案,求指教

例如按下运动:
就是一个圆柱体300*2000,圆柱体转20度停下了,让后罩壳罩上去,检测,然后罩壳转-30度,罩壳早上去,检测。安装圆柱体平台已经做好了,我们另外找做一个罩壳,把头部300罩住,这个罩壳几运动的支架怎么做,简单易行

顶部锥形台

顶部锥形台

网友A:
然后我们做的罩壳要旋转过去罩住头部检测,客户的圆柱体不能碰。。。。。。。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详细的说出来。大家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们做的罩壳要旋转过去罩住头部检测,客户的圆柱体不能碰。。。。。。。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圆柱体300*2000,圆柱体转20度停下了,让后罩壳罩上去,检测,然后罩壳转-30度,罩壳早上去,检测。安装圆柱体平台已经做好了,我们另外找做一个罩壳,把头部300罩住

网友:
这个好象是扭秧歌的动作哈。
这样不知行不行:利用磁性方面

网友B:
在平面内旋转应该理解为摆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平面内旋转应该理解为摆动吧?

对,摆动

网友:
不能碰圆柱是怎么回事,摆动能实现吗,画个轨迹图贴出来

网友:
你要“检测”的是什么?

网友:
模拟画一个罩子不就行了。

网友:
这是军方的需求,结构要复杂一些。

网友:
整个罩住可以么,如果整个罩住光线不好可以添加灯光

网友:
你这个正负30度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
罩子是一直罩着,还是仅仅检测的时候才罩着?罩子你那里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用来固定?是不是可以做个同步机构来固定罩子,同时罩子可以做轴向运动?

网友:
我理解的意思是让罩壳随着圆柱摆动而摆动。

楼主:
对的,可以不同步,只要在检测时候罩住就可以

网友:
好像还没看明白

网友:
你圆柱怎么运动的,罩子就怎么运动呗,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有误

网友:
谁理解楼主的意思,帮忙转述下,实在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