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钢丝绳的用法

楼主(2017-05-06):
        如附图所示,想做一个钢丝绳连接的带配重的结构,用滑轮组来减轻配重的重量,图中最左边那根绳子连接的配重,原本配重是放在背后的,但由于背面有空间限制,配重跟前面需要提升的物体一同还要做水平方向的移动,所以背面的配重会跟后面的物体干涉,所以想要把配重放到侧面来,也就需要额外再增加几个滚轮来改变钢丝绳的走线方向,做成图中所示的样子,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样做是否可行,这种增加滚轮来改变钢丝绳走线方向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的。只是轮子直径尽量做得大一点

网友B:
之前接触过一次,因为零件是自己做的润滑不是很好磨损比较严重,建议直接在外面买现成组件

网友C:
可以用,不过转向容易跳槽,磨损也比较严重

网友D:
用过的确存在,跳槽和磨损情况。
对零件加工精度和装配要求高。

网友E:
建议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轮子直径尽量做得大一点

好的,谢谢您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接触过一次,因为零件是自己做的润滑不是很好磨损比较严重,建议直接在外面买现成组件

好的,谢谢,您的意思是整个滑轮组都买现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不过转向容易跳槽,磨损也比较严重

恩,了解了,谢谢,应该是转向的那里易发生跳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的确存在,跳槽和磨损情况。
对零件加工精度和装配要求高。

嗯,谢谢,您那边之前用过的场合承重大概有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轮子

好的,谢谢您给的建议。

网友:
上方的单个滑轮没有限位,有钢丝绳从里面跑出的可能。

网友:
1.要设计防跳线
2.注意钢丝绳最小弯曲半径
3.预估疲劳寿命

网友:
建议取消那两个水平滑轮,把最上面那两个垂直换向滑轮都旋转一个角度,形成共面。

网友:
在想能否有其他形状的滑轮呢?

网友:
大家说的很好,也学习了

网友:
还有就是怎么控制?

网友:
1.目测线径跟滚轮不匹配,标准里线径与滚轮直径是有要求的;2.放置跳槽,建议加一个防跳槽的壳子,百度一下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