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加工切边钢球

楼主(2017-05-06):
加工切边钢球,请求大神指点这工装咋设计啊?要保证表面的平面度,加工过程中无松动,加工设备平面磨床

网友A:
尺寸?数量?加工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数量?加工余量?

钢球φ6.35,加工余量1.85,现加工一次300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

钢球φ6.35,加工余量1.85,现加工一次300颗

网友:
真空能行吗

网友:
既然是平磨,就好办了,
找一块板料,用球头刀铣小孔,孔深稍微过半圆即可,再用球头铰精光一刀,保证孔的球径稍大于工件,
间隙不要太大,确保装卸方便,以平磨的吸力,吃刀控制好,加工时工件是不会动的。

网友(点评):
就不怕钢珠转动?

网友(点评):
加工余量1.85,必须转动

网友(点评):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吃刀量,平磨难道还想一刀吃1.85?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一试,关键是球孔的粗糙度要好一点,板子加工时控制变形量

网友C:
要是我做的话就用一块底板,球刀统一钻一样深,半圆即可,再做一块板钻2/3深,侧边钻攻m5孔,加工完线割成小块,每块侧面锁紧2个钢珠,加工拆装麻烦点,优点安全,不用担心钢珠转动砂轮硬怼上去!那砂轮可是会爆的危险。

网友:
用夹钳把下半部分压紧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做的话就用一块底板,球刀统一钻一样深,半圆即可,再做一块板钻2/3深,侧边钻攻m5孔,加工完线割成 ...

不错啊!

网友D:
😂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大神,需要什么,我马上提供哦

网友:
两个V形槽,垂直布置

网友:
整块压板有点危险

网友:
底面+4个侧面,靠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冷冻盘。。。。。。。。

对 这个对冰冻盘来说小菜一碟,装夹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