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液压系统温度过高的原因

楼主(2017-05-06):
液压油温过高会导致液压系统发生各种故障,那么引起油温过高的原因有哪些呢?我总结一下,欢迎各位大神补充:

1.液压系统设计不合理。例如油箱容积太小,散热面积不够,或者冷却器选型偏小。
2.原理设计失误,系统中没有卸荷回路。在停止工作时,液压泵仍然在高压溢流。设计经验丰富的人不会存在这个问题,而往往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个设计上的低级错误是我在实际过程中,确实发现有人就是这样设计系统的。
3.油管太细太长,弯曲过多,造成流速太高,使系统沿程和局部的压力损失过大时,功率变为发热造成油温上升。
4.制造上的问题,例如机械元件加工装配精度不够,原件儿摩擦发热过多导致机械结构的发热传递到液压系统里。
5.液压执行就够泄漏严重。原件本身机械和容积效率低,造成功率损失,使油温上升。

网友:
不错,LZ分析比较全面,所以根据要求,分析工况才能更好的设计液压系统原理,做出个好的方案来。

网友:
天热……北京都32°了

网友:
增加个油温冷却装置就好了

网友A:
6,风冷等散热系统选的不合适。
7,油选的不合适。
8,周围环境温度。

网友(2017-08-23):
很是专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风冷等散热系统选的不合适。
7,油选的不合适。
8,周围环境温度。

周围环境温度高,风冷再跟不上,就容易呵呵哒

网友:
平时遇到的大多数是控制执行系统内泄

网友(2017-09-24):
分析的不错,确实存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