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弧度产品自动上料方式

楼主(2017-05-06):
        产品带弧度(尺寸长26mm  宽8mm),冲压成型,成型后弧度偏差较大,求自动上料方式,使用过盘式振动盘,结果弧度有变化时卡料严重。

网友:
起码来个图吧

网友A:
一般弓形采用骑马式较多

网友:
有个草图么?

网友:
还是要在振动盘上做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弓形采用骑马式较多

带弧形,可能没内弧,没图

楼主(2017-09-25):
引用 网友B:
带弧形,可能没内弧,没图

菜鸟一个,不懂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一个,不懂上图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9 C" U/ G- Y" R9 Q6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