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系统需不需要加不加溢流阀或是安全阀?

楼主(2017-05-06):
气动系统到底需不需要加不加溢流阀或是安全阀?他们与减压阀功能是否重叠,两者区别在哪里?

网友:
看压力了,5个以上的建议安装,安全阀是到压后自动工作泄压。减压阀需要人工控制。
安全无小事!

网友(点评):
你是指0.5MPA么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加个安全阀。

网友:
安全阀也是看用在那里,你看看气路管加个安全阀没有了吗?你看看大的储气罐没有安全阀的吗?

网友(点评):
一看压力二看容积,汽车上不知道加不加

网友:
我也从没用过安全阀

网友:
不用,空压机最大压力能上到0.8MPa就不错了,那还用安全阀。

网友A:
一般供气压力在6-8Kg,属于低压段。相当于自来水管路压力高一倍左右。除了在气源处外,其余地方没必要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供气压力在6-8Kg,属于低压段。相当于自来水管路压力高一倍左右。除了在气源处外,其余地方没必要再配 ...

这么说气源处还得配置啊

网友(点评):
数压缩机装机都有这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供气压力在6-8Kg,属于低压段。相当于自来水管路压力高一倍左右。除了在气源处外,其余地方没必要再配 ...

大神你好,能帮我看看这个关于电磁阀的贴子么?急需确认!http://www.cmiw.cn/thread-485165-1-1.html

网友(点评):
你这里指的底座,其实就是集成块。就相当于管路的模块化。只要有口子都可以接。那怕电焊连接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串联使用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气路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供气压力在6-8Kg,属于低压段。相当于自来水管路压力高一倍左右。除了在气源处外,其余地方没必要再配 ...

0377zjp
大神你好,能帮我看看这个关于电磁阀的贴子么?急需确认!http://www.cmiw.cn/thread-485165-1-1.html

这个电磁阀串联使用后,它的气路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点评):
厂商这里写得太行业化了,它指的串联是元器件的集合在一起的布局。气路来讲完全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