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旋转-行程-----求推荐标准件装置

楼主(2017-05-06):
有没有这样一个装置:
1.抓紧(夹爪),---工件很轻(工件只 有100g左右,从工装中取出需要80N的力)
2.上升200mm,  -----工件要离开工作位需要的行程
3.旋转(+-)90度,----换另一工作位
4.松开(夹爪),  ----将工件送离
5.旋转(-+)90度,--回程
6.下降200mm  ----回到原始夹取位
这6个动作是一个周期动作,频率比较高,比较耐用的现成的装置有没有,求大神推荐

楼主:
也有想过用龙门 平行 升降,但那样有点笨笨拙,可能会比较可靠,成本也会高些。希望做得灵巧实用些。有好装置吗,坐等大虾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这个一个送件的过程,实现一个爬升和旋转,可以用输送带的形式加一个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这个一个送件的过程,实现一个爬升和旋转,可以用输送带的形式加一个推杆。

不是爬升,是将料抓取移位。如果有一个200mm直行程的旋转压紧气缸可以减少一个元件,但市面上最长直行程只有50

楼主:
有大神有做过这种装置吗
坐等在

网友B:
  行程200有点大, 可以做成凸轮合成运动,夹取是否可以用气动?这样的话好设计。
  凑巧刚刚设计了一个夹取、转位90度,松开、转90度回原位、夹取的动作,速度300次每分以上,用的2套凸轮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200有点大, 可以做成凸轮合成运动,夹取是否可以用气动?这样的话好设计。
  凑巧刚刚设计了一个夹 ...

是啊,是气动夹取的,就是直行程太长,要加一个动作,怕不稳定
工件套在一个卡套外,要提升200才能旋转

网友:
现成的那就是机械人了。
象你这装置可以考虑采用,长导和螺杆传动机构和凸轮机构组合完成。具体自己再细化吧。

网友:
前几天刚给客户做一个龙门吸取装饰办的plc程序

网友:
直线行程用用不带带动上下,我们最厂的上下直线行程2米

网友(2023-11-24):
图片啥意思,和夹爪有啥关系,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