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圆弧轨道的设计

楼主(2017-05-06):
图示是袋笼上部分,设计成能让袋笼收缩,请问这样的轨道之间该用什么结构去连接

袋笼上

袋笼上

网友A:
各自轨道,做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自轨道,做限位?

就是该怎么限位 因为袋笼本身那部分很细

网友:
螺旋结构可以试

网友B:
看不懂哟,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哟,谁能解释一下

就是轨道该怎么去限位

楼主:
圆轨道部分的直径不大啊 估计只有4 5 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