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下此机构行不行

楼主(2017-05-07):
需要做个机构来把塑料的南瓜旋转,然后喷漆。南瓜的顶部瓢口不规则的,用气缸夹紧肯定不行的了。因为没经历过那种摩擦旋转的,就是顶部气缸直接下压给力南瓜,然后电机轴夹紧南瓜来旋转。现在担心就是摩擦力太小(南瓜为塑料,塑性变形大),电机带不动南瓜旋转。而且是需要同心旋转。只想咨询下有没大虾看到有相同成功案例的。因为经验肤浅,总怕失败。谢谢各位。如图

楼主:
图机构只是样式。。是以前自己做的一个结构。只作为一个样式动作思路。

网友:
用相同材料夹持,底部选用小直径的平推滚子轴承。双管齐下吧。

网友A:
南瓜底部能插针吗?

网友:
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瓜底部能插针吗?

可以,但是底部接触面积比较小。效果不理想。南瓜飘头比较不规则,夹着转怕不同心

网友B:
以前见过,但实际效果都不怎么样,是不是海南的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但实际效果都不怎么样,是不是海南的单子??

哦!你挺有经验的,能说说效果如何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行业集团的,专门喷玩具用。那个南瓜就是万圣节用那些PVC南瓜。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你挺有经验的,能说说效果如何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行业集团的,专门喷玩具用。那个南瓜就是万圣 ...

是兴信集团。香港的一个玩具公司

网友:
南瓜底部增加一个摩擦阻力大的材料来增加旋转的阻力,接触面积还是尽可能的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兴信集团。香港的一个玩具公司

哦 还以为是食品机械上的,我们当时是给海南的食品集团搞的,南瓜歪七歪八~!

网友:
为什么不夹紧后使南瓜脱离底部。你喷漆速度很快?

网友:
上下游盲區哦

网友:
感觉过于复杂了,还是楼主另有要求,这里并未提及。

网友:
塑料南瓜很轻,表面有比较光滑,为什么不把夹持机构改为气动吸盘吸住后旋转

网友:
估计你没有参悟设计任务!就算你的机构能喷 1效率怎么办 2喷完的玩具怎么拿下来 3 有油漆肯定涉及到清洗   只有完全理解客户的需求才能做出客户满意的产品

网友:
哪南瓜底部是不是开口的?底部有多长,可以插入硅胶圈吗?能插入的话哪喷漆烘干可一次完成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你的南瓜跟南瓜柄不是一个颜色吧,单件这样夹持的话做批量的话有点不好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