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特级高手才能解决的问题!焊件切割清单之问?

楼主(2017-05-07):
SW特级高手才能解决的问题!焊件切割清单之问?
    SW焊接件出 工程图的时候,默认的焊件切割清单 是:名称,长度,数量 等;
如何才能更改 清单格式,例如跟材料明细表格式相同:代号,名称,材质,数量等;
 试验很多次了,SW焊接清单格式可以更改,但是填充后无法显示出。期待高手

网友A:
焊件本身多用于型材焊接,所以你硬要焊件清单与材料明细表一样,那纯粹是自己找抽。
想和材料明细表一样,为什么不用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本身多用于型材焊接,所以你硬要焊件清单与材料明细表一样,那纯粹是自己找抽。
想和材料明细表一样, ...

现在需要解决方案,其它不谈

网友:
不能上传图片啊,是论坛挂了还是我网络挂了

网友:
和更改明细表一样,但是链接属性的时候方式不一样。其中三维里面的属性是手动添加的。

网友(点评):
填了,连接不上去

网友:
还是上图吧!没图不太好说,应该可以的,我做过增加长度属性

网友:
好吓人,好厉害,特级高手才能解答~~

网友B:
看图说话

网友:
属性名称尽量用英文名称。。。

网友:
这个需要特级高手吗,自己做个焊件切割清单的模板不就好了,这么简单色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

需要高手指点怎么能做到

网友:
把焊接切割清单做成你需要的样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

大侠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C:
焊件清单属于多实体零件,材料明细表属于装配体。把焊件清单模板改一下,把各项属性链接好,另存为模板,以后使用的时候调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件清单属于多实体零件,材料明细表属于装配体。把焊件清单模板改一下,把各项属性链接好,另存为模板,以 ...

不太懂大侠的意思?您的意思直接改格式就行了?

网友(2017-11-25):
用一个焊接图,把原来的模板调出来,改成自己的格式,在每列的属性里添加链接,然后另存为覆盖原来的模板就可以了,名称,数量,材质,单重都可以显示,目前我的总重没有办法显示。

网友(2020-10-01):
先在默认基础上修改,改好右键表格另存为清单模板就可以以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