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仪表车同心度

楼主(2017-05-07):
数控仪表640同心度问题请教:遇到一个产品,同心度要求0.01,厂里用的普通夹头根本没法保证,听说有种夹头是套在主轴锥度上的,同心度很好,不大了解,希望大家帮忙普及一下相关知识! 不胜感激!!

网友:
不懂楼主的意思,机床同心不好靠夹头调整?

网友:
如果机床的跳动太大的话,同心度是没办法保证的,也就是这种零件无法加工的,另外夹头购买的时候也分精度等级的,精度不高的夹头如何也加工不出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
再好的主轴,只要用夹头,再好的夹头也要开机研磨过

网友:
楼主应该附上夹头、机床、产品的照片,

网友:
用夹头二次装夹同心度很难保证0.01

网友:
同心度主要与机床主轴旋转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