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九)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5-07):
每周分享(八)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七)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六)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十字接头是液压系统中常用的一种零件,接头部分接口的形式在各种管路连接中也经常采用,只是锥度与尺寸不同,但加工方法是相同的,此零件送来的时候是模锻成型的毛肧,考虑到加工的效率和零件的形式,所以选择分度卡盘来完成  毛肧:模锻成型,材料Q235
 夹具:分度卡盘
难点:卡盘的使用与零件安装时的找正
 图纸
D8的十字接头内孔需要贯通

压芯需要提前根据零件的形状来做好,并且需要热处理来保证压芯的耐磨性,内孔1:10的锥度,需要使用1:10的锥度塞规检查,接触面积不得小于85%

卡盘上方俯视图可以较直接的看清楚零件的夹持状态,分度卡盘的优势是不需要多次装夹来加工各个接头,一次装夹解决多次装夹的麻烦,提升加工效率,但是目前了解到分度卡盘只能做90度的固定旋转,不可任意角度旋转,估计以后会改机机构吧

分度卡盘的油缸最好单独增加,以免后期更换卡盘时增加麻烦

加工后,零件尺寸达到要求,内孔锥度接触面积达到85%以上,效率提高2倍以上
ps:因为该零件是直角的四通,所以比较适合分度卡盘,直角的三通也可以,但是角度不是90度的接头不适合这种卡盘

网友A:
我有一个铝合金的孔,1:10锥度,10'mm70长,接触面积要求80%,问了防震刀杆,只能加工12mm以上的,铰刀也不好作,现互间MapAl的铰刀,好像他们是有代工的,还联系了德国的另一个品牌,不好作,而且对底孔要求高,跳动要7微米内,联系了钴铃钻头,难

网友B:
这种机构的夹具,适合万向节十字轴的加工,本夹具有德国产的.美国产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构的夹具,适合万向节十字轴的加工,本夹具有德国产的.美国产的居多.

用过SMW的,很久以前在老日本机床上使用过这种夹具,但是牌子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铝合金的孔,1:10锥度,10'mm70长,接触面积要求80%,问了防震刀杆,只能加工12mm以上的,铰刀也不 ...

锥度可以通过一体的硬质合金刀具保证,山特有直径5左右的一体硬质合金刀具,前一段时间还我用过,加工一个锥孔,钢件,刀杆悬长50mm左右,没有问题的,层主这种悬长70mm的铝件应该没有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度可以通过一体的硬质合金刀具保证,山特有直径5左右的一体硬质合金刀具,前一段时间还我用过,加工一 ...

准备先拿钻头+铰刀试试,如果不行就钻头+硬质合金刀杆或者钻头+硬质合金刀杆+浮动铰刀,硬质合金刀杆也试过,说是排屑不太好,偶尔会出问题。估计加了7mpa冷却会好,但是现在没条件。但是估计接触面积没铰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