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536-70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2017-05-07):
各位帮忙看下,这个相对于我们国标是哪个牌号?球墨铸铁那种牌号?

网友A:
球墨铸铁,屈服强度70Kpsi,完整的写法应该是 ASTM A536 grade 100-70-3
基本对应国内QT600-3

对应的规范中文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Vqj3LH 密码: 4197

网友:
国内球铁就那几个号都差不多。

网友:
A536是指:ASTM A536 球墨铸铁件
这是一份标准,不是材质具体牌号。
材质只能说是球墨铸铁件,相当于我国的QT
ASTM A536标准中的牌号如:65-45-12、80-55-06这样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墨铸铁,屈服强度70Kpsi,完整的写法应该是 ASTM A536 grade 100-70-3
基本对应国内QT600-3

ASTM A536-70 ,这里面的70是指屈服强度吗?我这个材料是标准SAE J1981-2016 稳定版的, 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STM A536-70 ,这里面的70是指屈服强度吗?我这个材料是标准SAE J1981-2016 稳定版的, 都是这么写的。
...

网盘文件下载下来看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