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面用多厚的板材

楼主(2017-05-07):
说明:这是一个机械群QQ的问题,讨论了好久,没有人会计算。
他们老板想用一个等截面的板材做分割器安装台面。不用薄板焊接加强筋的框架形式。

本人也不会计算,力学知识太欠缺。发到论坛来,希望有人予以解答。
只有2个工位。台面是实心板材,不用框架结构。

网友:
我拍脑袋拍一个数,10mm

网友:
我应该能做

网友:
厚板材省事,但是为什么通常做法是薄板材加筋板?同样刚度下,第二种方案是第一种方案重量的一半左右,所以转动的时候用厚板材就会多耗费能量,积少成多,一年光电费就够受的了。

网友:
加入用45钢,你可以计算一下,很简单,不行用三维软件利用有限元也可以

网友:
你这个需要旋转吗,还有高速旋转,离心力也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个,简化到材料力学的条件,
1.简化为固支 变截面梁分析,不考虑旋转
2.两边对称,中间法兰固定,取一半分析,为一端固定,一端受力
3.圆板厚度一定,只是界面宽度变化,截面抗弯是长度的函数
4.根据内力的平衡微分方程,积分出来就行

网友:
Q235    16

网友:
你这边大转盘也不能太厚的,太重了分割器转不动;之前我买的分割器后来根据供应商要求还改过

网友:
建议四周做支撑

网友:
如果没有精度要求,震动也没事,那就脑门一拍。。。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如何 ,动惯量比较大,

网友:
按七楼说法,简化为简支梁形式,法兰分成两半,简化作为两个支架,运动过程的离心力对垂直方向的受力应该没什么影响,所以不考虑。不知道计算方法对不对,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简化为简支梁,法兰分两半简化,离心力应该对垂直方向受力没什么影响;不知道计算方法对不对,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用七楼方法,计算了下,不知道对不对,望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