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零件工艺该如何安排!

楼主(2017-05-07):
材料POM,数量200件

楼主:
要求不高,只要快

网友(点评):
楼主没自己先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点评):
你说得没错,可是现在老板都要效率,图纸拿过来,巴不得马上做出来,哪还有时间慢慢试,现在做加工的压力大啊,拿到图纸脑子就得飞快的转起来,工艺马上就得排出来,不然没法混啊

网友A:
可以试试一次加工切断,先加工内孔尺寸,然后再加工外圆及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一次加工切断,先加工内孔尺寸,然后再加工外圆及切断

先谢谢你了!我明天试试。我就想肯定只有你会回复了,呵呵,这里好像现在没有人愿意帮忙,总觉得来提问的都是伸手党,其实就是觉得有点犯难才来问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次加工切断,可是又觉得太长了,另外我在用切刀倒R1圆角的时候,外圆35与C7相交的圆角不知为何倒不出来,而C7与切断面相交的圆角却可以倒出来,都是使用的G3指令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我明天试试。我就想肯定只有你会回复了,呵呵,这里好像现在没有人愿意帮忙,总觉得来提问的 ...

当然切不出来了,加工时需要把刀尖半径考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切不出来了,加工时需要把刀尖半径考虑进去的

这个考虑了,就是加大到R2也倒不出,但下面的R1却又倒得出,都是用的切刀右刀尖,坐标用CAD拉的

网友:
内孔用复合钻,内外从右向左,一次夹装完成全尺寸,同时割断

网友:
钻孔用的什么钻头?
一次加工外圆内孔再切断的话,钻头就要比较讲究了,不然会发振。
可以考虑先加工外圆,切断,再加工内孔和左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了,就是加大到R2也倒不出,但下面的R1却又倒得出,都是用的切刀右刀尖,坐标用CAD拉的

不可能的,圆弧凸加凹减计算公式是要知道的,建议再看看关于说明书关于圆弧补偿的部分

网友:
钻孔,精车,切断,倒角

网友:
这个变形会很感人

网友:
粗加工,外圆φ35,端面,φ30X81,φ8,切断90。外圆和切断留余量。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精加工,螺纹孔(螺纹孔可以考虑先加工),倒角。。。

网友B:
能不能采用注塑一次成型,聚甲醛虽然号称赛钢,但是薄壁上车床加工,废品率是低不了的,请考虑

楼主:
我用的是经济型普通数控车床,四方刀架,φ8的孔不好做,只好最后打,我先在是先车外圆,然后程序暂停,手动用28的钻头打孔,再车内孔和螺纹,然后割刀倒角切断,φ8的孔准备用台钻打

网友C:
这么点批量怎么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批量怎么做都行

我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采用注塑一次成型,聚甲醛虽然号称赛钢,但是薄壁上车床加工,废品率是低不了的,请考虑

估计楼主也是劳苦的机械加工同行,图纸拿来就得干出来,哪可能有注塑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也是劳苦的机械加工同行,图纸拿来就得干出来,哪可能有注塑能力。

讲实话,这类塑料薄壁工件,我们一般是不愿意做的,因为,量不大,要求多,再加上现在操作机床的大多是都是年轻人,没耐心,再加上现在是论件计工资,干这类废品率高的工作真没有动力,建议一下吧,分开做,先把底部做出来,直筒部分如果能找到同材质的管材最好,直接切断,挑扣,然后两部分对接,粘接还是使用塑料焊条焊接看情况,如果没有管材,使用赛钢薄板先下料,人工卷筒,200件1个人最多2天,然后还是挑扣,然后两部分对接,因为图纸上没有看到限制的要求,我认为,这么做能省工还省料,缺点是因为分部拼装的东西,强度差点,精度基本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实话,这类塑料薄壁工件,我们一般是不愿意做的,因为,量不大,要求多,再加上现在操作机床的大多是都 ...

谢谢前辈的耐心回复,学习了

网友:
成型刀加工。直接用G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实话,这类塑料薄壁工件,我们一般是不愿意做的,因为,量不大,要求多,再加上现在操作机床的大多是都 ...

我的天!照这样干,我们哪还有饭吃!200个最多两天全部要做好!我现在一次装夹全部做好,包括8mm的孔也打好,3分钟一个,加手动打28孔差不多4分钟,一天除去喝水上厕所抽烟按7小时算,刚好100来个,不过这胳膊累的又酸又痛!

楼主:
好不容易做好,现在问题又来了,和它配合螺帽(和图纸左端一样的C7)要一样的光洁度,就是拧在一起要看上去颜色一样,这下不好弄了,不是一把刀做的,刀纹不一样,颜色有差别,我就搞不懂,就是穿个电线要这么多讲究,哎,现在大厂就是好,不用买设备,不用招工人,也就省了买保险,全丢给外协机加工,反正天天大把的外协厂排队抢订单,你不做有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做好,现在问题又来了,和它配合螺帽(和图纸左端一样的C7)要一样的光洁度,就是拧在一起要看上去 ...

我错了,原来是有毛坯件的机加工,我想复杂了

网友:
1.下料:D40*95
2.软爪装夹,车总长,车内孔,内孔加公差
3.做内孔心轴,车外圆;